请教大家关于芯片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4-06-12):
首先LZ在以前的公司焊芯片都是松香、酒精必不可少的,而且以前同事也都是这样的。
今天第一次在现在公司的实验室焊芯片,144脚的QFP封装等,发现实验室竟然没有松香、酒精。问了身边的同事,他们说焊芯片不用助焊剂的,我顿时愕然了,然后一个同事给我演示了一边,烙铁开到380度,甚至400度,还真蛮顺利。然后我自己去捣鼓半天,各种不适应,后来主管来看我烙铁380度,说:兄弟,310度就可以了。
想问问大家平时焊片子用不用助焊剂和酒精的?烙铁温度一般多少?我以前一般都是320度这样,到380度感觉有点危险了
LZ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先自备松香、酒精暂时用着先:sleepy:

网友A:
松香 酒精 基本不用
助焊膏必须的
烙铁310 320 的样子

网友B:
用松香是好习惯。有人不用是因为焊锡丝里有,但很多情况下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对保证焊接质量不利。
需要用的时候就用。

网友C:
焊锡丝里面基本都带松香了,焊锡膏一般不敢用,在焊接多pin的集成芯片时,可能会因为绝缘出问题。吃过亏,可能是焊锡膏质量不好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香 酒精 基本不用
助焊膏必须的
烙铁310 320 的样子

助焊膏有很多种,改性松香基的不错,但价格高,而普通廉价酸性焊膏可不适合用于敏感电路的焊接,比如高频高速电路、微弱信号电路、高阻抗电路以及部分高压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松香是好习惯。有人不用是因为焊锡丝里有,但很多情况下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对保证焊接质量不利。
需要 ...

同意你的看法,LZ现在可以不用松香焊片子了,但是还是觉得适当用点松香或助焊剂更能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D:
用有松香质量好一些的焊锡丝(含锡量63%以上)就可,从来没用过助焊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