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大家关于芯片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4-06-12):
首先LZ在以前的公司焊芯片都是松香、酒精必不可少的,而且以前同事也都是这样的。
今天第一次在现在公司的实验室焊芯片,144脚的QFP封装等,发现实验室竟然没有松香、酒精。问了身边的同事,他们说焊芯片不用助焊剂的,我顿时愕然了,然后一个同事给我演示了一边,烙铁开到380度,甚至400度,还真蛮顺利。然后我自己去捣鼓半天,各种不适应,后来主管来看我烙铁380度,说:兄弟,310度就可以了。
想问问大家平时焊片子用不用助焊剂和酒精的?烙铁温度一般多少?我以前一般都是320度这样,到380度感觉有点危险了。
LZ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先自备松香、酒精暂时用着先:sleepy:

补充:
经过昨天的折腾,LZ现在可以不用松香直接焊了。然后看了大家的评论,LZ做点总结,就不一一回复了:
视频比较麻烦,还是不上了;
首先LZ用的烙铁很好用,320度,吸锡很顺畅,用的焊锡应该是带助焊剂的;
另外酒精作用,一是清洗焊接后的板子,二是和松香配成松香水,就可以当助焊剂用了。
问过同事以前有没有焊好的板子芯片不工作的情况,他说:当然有过。LZ以前焊各种手工板,工程板,虽然可能焊的慢了点,但是从没把片子焊坏过。所以个人认为适当时候用点松香、助焊剂应该是个好习惯,实验室还是应该备点助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视频。。。。。

什么视频,是不用助焊剂焊接的视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视频,是不用助焊剂焊接的视频吗?

嗯,,,,,,,,

网友B:
助焊剂和酒精我也不用的;
电烙铁,我一般调到300度左右;

网友C:
以前焊接也不用松香和酒精,但前提是烙铁头一定要好,能粘锡,温度也是调到300度左右,每边一拖就OK了。
如果是烙铁头有氧化或者是粘锡不好,就难办了,就要辅助用助焊剂了

网友D:
用不用松香跟使用什么焊锡有关系,有的焊锡自带松香等助焊剂,用烫的烙铁头点一下冒白烟的那种就是~

网友E:
焊接个144脚的要松香和酒精干啥,随便焊。我一般调到380°左右

网友F:
不用助焊剂,若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烙铁的话,温度300度左右就OK 了,先将芯片对准焊盘,然后固定,接着上锡。拖焊的时候,左手扶起电路板,右手拖焊,利用重力,使锡往下走。很快就能搞定。(PS:为什么焊接还要用到酒精?干嘛用?)

网友G(点评):
调配松香的,也能洗板!

网友H:
很想再拿拿电烙铁。

网友I:
关于烙铁的温度,不同厂家的IC有不同的要求,一般来说280已经足够,但是建议先询问厂家!

网友J:
这要看每个人手法吧,技术好的,烙铁再好用些,就可以拖着焊接,后面再稍微休整一下

网友K:
我用的焊锡是带松香那种,在很久之前焊接芯片掌握不好温度,在板子上留下黑色焦迹那会儿用酒精擦板子。现在就一把烙铁、一卷焊锡就OK了,烙铁头要防止氧化,多擦拭,保持粘锡良好,不行就换烙铁头,温度320°左右,接触时间控制好。

网友G:
我也想看看不用松香的视频!@abc2877

小芯片,可能用不到松香,焊锡大多是自带松香的!
大芯片,还是准备点吧,不然出了事会抓狂的!

网友L:
不用松香焊,主要看烙铁头好使不。不好使的氧化了的烙铁头加松香也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