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单片机usb和android对接(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最近要用单片机usb和android对接通讯,手机做host,虚拟串口通信,需要改什么配置文件吗?
单片机打算用freescale的通用mcu,有木有参考的例程啊,单片机做usb device虚拟串口的,谢谢大牛们。。。

网友A: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USB协议栈下载页面最新版本的USB_STACK_V4.1.1

网友B:
楼主,你的单片机MCU充当远程无线收发模块 ?

楼主:
不是啊,手持设备,和android手机简单通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USB协议栈下载页面最新版本的USB_STACK_V4.1.1

有手机app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手机app吗

楼主需要的是芯片作为usb device吧?那就用那个协议栈就可以了。
你提到的手机端app,飞思卡尔官网应该没有提供。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的是芯片作为usb device吧?那就用那个协议栈就可以了。
你提到的手机端app,飞思卡尔官网应该没 ...

好吧,谢了

网友D:
楼主如果现在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MK系列芯片,模拟串口你就使用CDC驱动,2楼讲的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