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不稳定,与电源电压有关,与温度有关,与负载有关。

网友B:
用作比较器它输出是逻辑值了还需要关心精确输出电压么?

网友C:
输出电平大小和电源输入量有关系的,试想:电源电压从3.3V跌落到了2.3V,高电平输出还可能维持3.3V吗

网友D:
这个datasheet上应该有的,输出应该是多少比例的VDD。

网友E:
你对输出稳定要求多少啊?
如果接的MCU,那电源电压,温度等的影响,还是可以判断高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对输出稳定要求多少啊?
如果接的MCU,那电源电压,温度等的影响,还是可以判断高低电平的; ...

不是说要求多少,只是想确定一下在没有其他物理因素的影响下,他的高电平是个恒定的电压,,

网友F:
你知道吗,大家都不懂你意思
你的“恒定”电压是个啥概念,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吗,大家都不懂你意思
你的“恒定”电压是个啥概念,能说说吗

就是说它输出高电平,但我之前不知道它这个高电平是一个范围还是一个数值,,

网友B:
还要看负载情况。
当比较器用且输出高电平时,如果负载在OUT和(V-)之间,大约最大可输出(V+)-1.2V。
如果负载在OUT和(V+)之间,最大可到(V+)。

网友G:
我认为LM358既然是模拟器件,就不要指望它输出恒定的高低电平。

网友F:
真能把人愁死!
+电源减去一个(饱和)压降
你说这算一个范围呢,还是一个数值?
粗说是一个数值,约为+Vcc
精说呢是一个范围,略低于+Vcc约不超过1V

现在楼主可以自行把主题答案写出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