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2808假锁

楼主(2014-06-12):
使用2808芯片,CCS3.3,仿真器是XDS510-USB2.0(淘宝产品),现在的情况是绘制一个新板子调试过程中,每次连上仿真器,进入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后,DSP就进入下面密码锁定状态(图1),但是此DSP又不是真正的锁定,将片子焊下来转焊到公司别的产品上又能进行一切操作没有锁定。按理说这款板子的原理和以前的产品没啥区别,就是将所用的几个串口和SPI口的位置进行了调整,GPIO 18 29 34是直接接至高电平选择FLASH引导(以前的产品也是这样使用的),原理图如下,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该从哪里考虑。实在没辙了,跪求解决思路啊。
另外:不是DSP芯片的原因,换了好几个不同批次的芯片都是这样的情况,能连上仿真器,就是总是需要输入密码,但是焊到别的板子DSP就没问题。供电正常,复位引脚正常(平时高电平),不连接仿真器有个十几毫秒周期的波形,看论坛说是内部的看门狗输出。也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在其他成熟产品上就没有问题,而且原理和这个基本一致。

楼主:
连接仿真器以后,View—Memory,查找3f7ff8地址,对应显示相应的密码全是0,这应该不是真的,我还没有烧录任何程序,只是连接之后就提示锁死了,而且全是0的话就会造成芯片永久性锁死,但是我这个片子焊装的别的产品上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感觉这个查看的不是真正的值。

网友A:
确实很奇怪  还有个问题   SYSCLKOUT怎么是250M
有那么高吗   是不是OSCCLK的输入有误啊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奇怪  还有个问题   SYSCLKOUT怎么是250M
有那么高吗   是不是OSCCLK的输入有误啊   你再试试
...

刚去核查了一下,截图的时候不小心晶振选成二分频了,PLL选成10倍频了 所以造成了clkout显示为250M,正常情况100M 不分频 PLL不选择,clkout仍为100M,晶振起震,波形正常,DSP每一侧的供电和地引脚均正常,还是无处下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去核查了一下,截图的时候不小心晶振选成二分频了,PLL选成10倍频了 所以造成了clkout显示为250M,正常 ...

确实是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点击unlock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去核查了一下,截图的时候不小心晶振选成二分频了,PLL选成10倍频了 所以造成了clkout显示为250M,正常 ...

串口或SPI的口应该有影响的
如2812中的有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点击unlock会是什么情况

点击unlock弹出对话框 提示unlock failed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没解决,还在僵局中,现在是实在没有思路该怎么去排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VDD3VFL未接入3.3V导致,由于此引脚是内存内核供电引脚,可能因为如此,造成内存无**常启动,引起CSM模块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