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通信

楼主(2014-06-12):
DSP初学者一枚,现在要实现TMS320F28335与FPGA内置RAM的通信,要用到DSP中XINTF功能,我想问的是,XINTF的时钟配置是要与FPGA一致吗?因为初学,感觉问题问的好幼稚,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找百度吧, 你会搜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网友B:
不需要吧   FPGA就去检测CE脚是否使能    如果使能就说明有数据
判断相应的引脚之后(如AOE  AREY等)接下来判断地址  读数据
大概思路参考一下

楼主:
TMS320可以配置XINTF的时钟,如果是外置RAM的话,直接就可以参照RAM时钟配置,但是FPGA内置的RAM的话。。。。就不晓得了

网友C(2014-11-07):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吧   FPGA就去检测CE脚是否使能    如果使能就说明有数据
判断相应的引脚之后(如AOE  AREY等)接下 ...

您好 大神,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遇到一些列问题,您能加我的QQ吗。971357774,求交流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