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在哪下载新版本MQX软件?

楼主:
最近开始关注MQX操作系统,但是飞思卡尔官网上没找到,请问哪里可以下载最新的版本。

楼主(2014-06-12):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导航栏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哪里可以进入MQX操作系统的页面呢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导航栏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哪里可以进入MQX操作系统的页面呢

请看截图,在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的软件和工具 中选 驱动软件,进入驱动软件页面后左右选择MQX™实时操作系统和软件协议栈

网友A:
现在已经更新到Freescale MQX RTOS 4.1
你可以通过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MQX&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的 下载页面选择下载Freescale MQX RTOS 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截图,在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的软件和工具 中选 驱动软件,进入驱动软件页面后左右选择MQX™实时操作系 ...

额 原来在驱动软件栏
难怪我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更新到Freescale MQX RTOS 4.1
你可以通过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 ...

OK了
已经下好MQX4.1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了
已经下好MQX4.1软件了

Freescale MQX RTOS 4.1
你好,
这软件,什么情况下需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scale MQX RTOS 4.1
你好,
这软件,什么情况下需要 ?谢谢

这个是飞思卡尔公司提供的免费的操作系统呀
可以用在ARM Cortex M4核上
MQX官网

;P卡卡西你的写轮眼没打开呢,所以不知道这软件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飞思卡尔公司提供的免费的操作系统呀
可以用在ARM Cortex M4核上
MQX官网

(写轮眼,查克拉用得太多了!)
ARM Cortex M4核 ?那就是跟I.MX6无关了,为何是MQX代号,我以为跟I.MX6Q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轮眼,查克拉用得太多了!)
ARM Cortex M4核 ?那就是跟I.MX6无关了,为何是MQX代号,我以为跟I.MX6Q ...

我是Kinetis芯片上用的,不是i.MX呢。
这MQX名字应该是是(Message Queue eXecu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