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初始化……

楼主(2014-06-12):
STM32程序初始化,SysTick_Config函数用了后,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不用这个函数就不会。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呢?

网友A:
上完整code

网友B:
没遇到过;
可能那里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你这实际上是程序有问题,可能是外设之类没初始化好...你应该全速是跑不起来的吧

网友D:
数组定义的不对,编译器对它做出的处理有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过,不过是做dma的时候碰到的,那个时候是我定义的数组太大了,导致内存溢出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