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图中3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2):
这是个恒流源吧?

网友A:
和运放的工作电压有关系;
运放不是轨对轨的,即使是轨对轨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也不会完全等于运放的电源电压;
所以串3个二极管,使其工作在运放的正常工作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运放的工作电压有关系;
运放不是轨对轨的,即使是轨对轨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也不会完全等于运放的电 ...

为什么串3个? 可否换整流二极管例如in40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串3个? 可否换整流二极管例如in4007

要看你运放的性能,我发了OPA177的资料,你看下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就知道为什么要串3个了;

用4007可以;

楼主:
  看起来这几个管子只起到使第二个运放避开电源和gnd之间的一段死区电压~ in4148长期工作在几十ma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这几个管子只起到使第二个运放避开电源和gnd之间的一段死区电压~ in4148长期工作在几十ma不 ...

恩,是的;
你输出电流是多少啊???大的话,还是换4007,小电流的话4148就可以了;
不过我一般用NXP的,黑色那种二极管,低漏流的,PA级;

网友B:
最多25mA,用4148应该没问题。

网友C:
3个二极管,就是为了让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在运放的工作范围内;

网友C:
管子可以用MOS管

网友D:
R8上端电压为22v左右

楼主(点评):
楼上理解错误,压降大部分在三极管上面! r8是0~2.5v上下[em:2:]

网友E:
降低共模电压。如果只需要输出4-20MA的电流,不要二极管的也没有关糸,如果要输出0-20MA的电流,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好处,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温漂,温度升高,二极管的电压降低,导致OP的共模电压升高,电流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