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对msp430 进行定时器软件仿真 TAR值始终不变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或者你用的那个官方代码?

网友B:
你软仿的时候会有单片机么,没有真正的单片机又何来定时器,没有定时器,你的定时器CW写了也是白写。硬仿真的时候因为有了单片机实物,所以才会有430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所以才会有具体的操作。类似的,设置的什么P口,定时器,比较器等外设中断,软仿时一般都是不会触发的,因为就没有具体的外设来跑你的代码。你想不带硬件的进行软仿,只能跑跑和硬件无关的程序,涉及到硬件具体操作的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