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控制8路LED问题

楼主(2014-06-12):
本人菜鸟,刚学了2个星期的PIC,现在接到任务要用STM8S003控制8路LED,想用PWM实现,但是不知道用那几个接口,看资料好像没标注很清楚啊,各位有这方面的例程和资料吗?

网友A:
此问题,可以查看手册直接解决.
自给自足吧.

网友B:
固件库里有例程

网友C:
太简单了

网友D:
PWM要稍麻烦一些,如果只是点亮LED用任何GPIO脚串上电阻和LED就行。

网友E:
stm8的性能软件pwm都可以

网友F:
用1路PWM控制8个LED????
另外资料,你在21IC网张搜:STM8s
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路PWM控制8个LED????
另外资料,你在21IC网张搜:STM8s
很多的;

一共8路,一路有2组led,每组3个led,然后用遥控器控制各种形式的发光的组合。现在在看数据手册,主要是单片机刚接触不久,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

网友G:
多弄一下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