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功能和型号问题

楼主:
1.hal145 芯片上写着145c,商家说是全级的,网上查也是全级的,但我实际使用过程中怎么感觉是双极锁存的呢,s极通过后一直保持输出0,只有n极接近才截止输出1。。这不是正是双极锁存的吗?双极不是不论ns接近就输出,离开就关闭吗?怎么回事呢
2.双极锁存的百度介绍是n或者s接近时候输出,只有当s或者n接近时候才关闭。那s或者n是跟具体型号有关吗?还是随机呢?求推荐具体型号

我的主要目的是测水位。
1.没有连接霍尔时候(与霍尔开关都是关闭时一样的状态),停止工作
2.低水位时候停止工作
3.高水位停止工作
4.只有处于中间段时候是可以开始工作的

网友A(2014-06-12):
全极性霍尔开关是指不分磁场的S N极,只要存在强度足够大的北极或南极磁场,霍尔开关器件就能打开;而在没有磁场的时候,输出会关闭。霍尔微电子所指的全极性霍尔开关是指不带锁存功能的双极霍尔开关。

估计是你的测量问题,你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极性霍尔开关是指不分磁场的S N极,只要存在强度足够大的北极或南极磁场,霍尔开关器件就能打开;而在没 ...

我用单片机和万用表看都是保持的呀?s靠近就打开,拿走也保持打开,n靠近才关闭。这不就是双极锁存吗?
我用的直插的,上面写着145c,字朝上。圆柱型磁体s靠近时候就打开,拿走一直保持打开,即使单片机断电再重启也是打开的,只有拿圆柱磁体n靠近时候,或者先s靠近后进去前进(也就是n靠近时候)才关闭
字朝下,结果刚好相反

我的主要目的是测水位。
1.没有连接霍尔时候(与霍尔开关都是关闭时一样的状态),停止工作
2.低水位时候停止工作
3.高水位停止工作
4.只有处于中间段时候是可以开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