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5 芯片求助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
问老T书吧;

网友B:
我正在用的是个单反相器。具体上面应该有丝印字符。

楼主:
可否告知反相器型号?
上面的丝印为V23

网友B:
低电压的有74LNSZ04,74hc1G04GV.高电压的是TC4SU69F.具体你网上查查

网友C:
像是一款逻辑芯片,我用的74lvc1g04和你说的很接近

网友D:
头大这种片子,我也有好几个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一个丝印为B4IN,一个14HU,射频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