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让比较运放在一个完整周期内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2014-06-12):
电路越简单越好,希望能用2-3个比较器实现,谢谢,在线等!
这幅图片的文字很容易让大家误解,实际上我想得到的是:如何让比较器在负半周
的输出电平和正半周的一样?  也就是说在一个整周期内:若A的峰峰值大于B,则输出高电平,若A的峰峰值小于B,则输出低电平, 应该将负半周取绝对值再比较就满足要求了,电路越简单越好啊,另外A和B的信号幅值不大,真心不想用整流法将其翻上去,不想弄到电力电子那儿,实际上,现在我用精密整流电路挺好,没显出来有压降。

网友A:
始终输出高电平,接+电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始终输出高电平,接+电源即可

是这样的,当然有A的幅值小于B的时候,那是要求全部输出低电平

楼主:
就是如何保证负半周输出的电平和正半周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当然有A的幅值小于B的时候,那是要求全部输出低电平

就是如何保证负半周输出的电平和正半周一样

网友A:
“保证Vout始终输出高电平”,这句话是不是应该删掉?

网友A:
另外,输出高电平就是高电平,说“保证”就容易误解。还有,只有一个输出,说“全部”也容易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Vout始终输出高电平”,这句话是不是应该删掉?

您明白我的意思就好,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窗口比较器

网友A:
A和B都是正弦波吗?相位是否始终相同?A和B的幅值是否谁大谁小不一定?

网友A:
正半周,如果A<B?输出什么?

网友A:
负半周,A=-2V、B=-1V,算A<B还是算A>B?

网友C:
先整形,把负半周反相,也就是信号全部转成正的幅值,然后在给比较器做比较。
整形部分找下全波整形电路参考下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我太笨,就是不知道LZ想表达什么。

网友E:
楼主内容已改,故删帖。

网友F:
是不是想取绝对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和B都是正弦波吗?相位是否始终相同?A和B的幅值是否谁大谁小不一定?

相位相同,幅值谁大谁小不一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运放块,电阻都不要。

两个运放的输出直接短接?这样可以吗,上下运放的输出电平相反,短接不会出问题吗?

运放块输出不是相反,是一个无,一个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想取绝对值啊???

对的,用最少的运放硬件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如果A

A<B当然输出要低电平啦,并且负半周也要是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用最少的运放硬件如何实现

看十大精密整流电路:
不过使用前,最好仿真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A=-2V、B=-1V,算AB?

比较器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是A<B啊

网友G:
不用运放,Vout直接接V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是A

越发糊涂了,取绝对值还要什么比较器?
本帖不再参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运放的输出直接短接?这样可以吗,上下运放的输出电平相反,短接不会出问题吗? ...

为啥一个无一个正呢?应该是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吧,那就不能接在一起的
怎么会有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运放,Vout直接接Vcc。

您好,我的表达不清楚,问题补充了,麻烦您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贴个其他方法:
http://www.**/analog/20101029225415.html

您好,我看了这个帖子,不过那个电路图表达不清楚啊,请问可以帮画一个吗?最好有一些说明,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件电路实现。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误,在我的问题补充里面有,麻烦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在有输入信号时才输出高电平,楼主可以用附件的"比大"电路。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误,在我的问题补充里面有,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表达不清楚,问题补充了,麻烦您再看一下

是单电源运放还是双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单电源运放还是双电源运放?

单运放电源,5V供电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运放电源,5V供电就可以

1.你把A,B的峰峰值等比例减小,并且把其中的较大值定在2V,然后把A,B分别接一个相同的无极性电容,无极性电容的另一恻对应地分别叫a,b。
2.把比较器的输入+-搞到2.5V,再把a,b分别接到比较器的+-,就可以了。比较器的输出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把A,B的峰峰值等比例减小,并且把其中的较大值定在2V,然后把A,B分别接一个相同的无极性电容,无极 ...

请问能画个图吗,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十大精密整流电路:
不过使用前,最好仿真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

您好,我用您推荐的精密整流电路搭建了仿真模型:
我用的第三种高输入阻抗型的,仿真图和形如下图所示(非常完美):

但是当我仅仅更改了信号源的幅值和频率后(3Vrms,50KHZ),波形就不对了,如下图所示,请问应当更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H:
lz这表达能力,无语。

就是比较两个正弦波的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这个帖子,不过那个电路图表达不清楚啊,请问可以帮画一个吗?最好有一些说明,十分感谢 ...

这个是信号绝对值处理,仿真波形如下

就是需要四个运放+比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您推荐的精密整流电路搭建了仿真模型:
我用的第三种高输入阻抗型的,仿真图和形如下图所示(非 ...

:lol
完美就好,不过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要自己根据技术需求,选择合适的精密电阻,运放等,判断能否满足要求(最好搭个洞洞板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美就好,不过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要自己根据技术需求,选择合适的精密电阻,运放等,判断能 ...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精密整流电路可以作为取绝对值电路用吗?
如果可以,我拿它作为方波信号的取绝对值电路,合适吗,有没有大材小用,有更简单的电路呢,会让人笑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发糊涂了,取绝对值还要什么比较器?
本帖不再参与了。

请问有取绝对值的简单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取绝对值的简单电路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取绝对值的简单电路吗

就在本版,置顶的帖。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误,在我的问题补充里面有,麻烦您看一下

百度搜索:信号绝对值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在本版,置顶的帖。

您指的是“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_道歉”这个帖子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_道歉”这个帖子吗

maychang 指的就是“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_道歉”这个帖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_道歉”这个帖子吗

是。shalixi已于49楼回答。

网友J:
比较器,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