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价格便宜MCU

楼主(2014-06-12):
1>: 4K或以上程序存储空间,256BYTE  RAM
2>: 内带EEPROM
3>: 两个或以上TIMER
4>: 3个以上GPIO
5>: 内置时钟,精度越准确越好
6>: 最好8PIN,带UART更好

网友A:
这样的MCU多着吧,关键是什么价位。

网友B:
iap15w207s-35i-sop8     应该符合你的选型要求
价格1.7未税

网友C:
HT66F017

网友D:
你的要都符合的,这个对于你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这款IC的价格有点高哦

网友F:
现代MCU这里有一款FLASH的单片机,除了不带UART和E2PROM,其它都全部满足,价格在一块以内。如果觉得可以接受,请联系我,或者先去搜一下MC97F1104这款芯片的资料了解下。

网友G:
有哦,可以是KF8F312:P

网友H:
iap15w207s-35i-sop8  这个有吗?

网友I(2014-07-12):
我有合适的推荐,聊聊QQ786030167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都符合的,这个对于你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什么型号的啊!正好符合我的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什么型号的啊!正好符合我的条件

这是台湾伟诠单片机,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QQ912366947

网友J:
:$  赛元有啊。应该贴片就是1.5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