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请教大家,MCU型号为DZ60
1,AD转换口在输入断开的情况下,电平为0.8V左右,这是否正常呢?
2,IIC 模块 是否支持clock stretch?我在应用的时候,主机发出了第9个clock,而从机未能成功钳住SCL在低电平。而我将IIC模块两个PIN配置成普通IO口,并使用模拟IIC 时是可以成功和从机通信的。
谢谢!

网友A:
1,AD转换口在输入断开的情况下,电平为0.8V左右,这是否正常呢?
正常 但请不要断开ADC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转换口在输入断开的情况下,电平为0.8V左右,这是否正常呢?
正常 但请不要断开ADC输入信号

感谢回答,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clock stretching的.

是否要进行设置?还是自动就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