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定位系统

楼主(2014-06-12):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430和2431做定位,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组网不是正常的4个参考点,1个网关,1个移动点,这样,要做的事是移动点把数据给参考点,参考点通过有线的 方式给网关,不知道2430能否实现这个功能?请教各位!!!!2430能做相当于路由功能吗,还有就是参考点中可以添加网关功能吗?

网友A:
2430可以做路由和网关的,此时的网关相当于zigbee的协调器。

网友A:
CC2431 无线网络定位系统中,定位精度与参考节点数量有关,一般而言,参考节点越多,定位精度越高。

楼主:
网关做路由只是网络组起来以后可以,开始组网时不行,咨询一下,网关和路由可不可以整合到一块2430模块上,节省成本,还能优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