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dsp库

楼主(2014-06-12):
请教为何用dsp库测电机功率,得出结果功率为负。

网友A:
这还是和你程序有关啊;
如果值对的话,你就取下绝对值也可以;

楼主:
谢谢,主要想问下有没同样情况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B:
电机功率得出结果功率为负, 值是正确的。 那要么就说你的电流方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