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各位高手hart协议的硬件这样设计合理吗?求指点!

楼主(2014-06-12):
(图片)

网友A:
按照AD5421器件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设计即可~

楼主:
谢谢,但电流环那里没有参考电路,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合理,给点指点

网友A:
但是你的HARTIN管脚为什么没有接呢? 你这个板子只往外发 不往里收吗?

网友A:
你用的AD5421的内供电模式,那么板子的输出接口应该是LOOP-和24VGND,而不24V和LOOP-~

楼主:
我用的是AD5700,用的是内部滤波,芯片推荐是这样的接法,所以没有接HARTIN,我最后的输出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楼主:
用的是外部带通滤波,刚才打错了

网友A:
其他的没啥问题~ 输出端口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好的,谢谢你,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