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所用电池规格?

楼主(2014-06-12):
现在外面常见的电动单车用的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一般有哪些规格呢?谢谢

网友A:
老式的都是铅酸电池 目前渐渐在用磷酸铁锂电池替代

网友A:
比如说单颗3.2V 50AH 100AH等等 串联

网友B:
现在用铁锂的多了,24V、36V、48V的都有,容量一般10Ah以上。

楼主:
现在看到电动汽车上所用到的铁锂,标称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C,有这么厉害么?那么锂电的电动单车其充电电流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C:
主要是看多少AH的?我们公司有300Ah的,一直做300A的放电充电实验(充电电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到电动汽车上所用到的铁锂,标称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C,有这么厉害么?那么锂电的电动单车其充电电流可 ...

电动汽车充电电流100A  0.2C
电单车嘛?看容量和厂家定义了,一般10A 顶天了。
真做1C 充电器成本太高了

楼主:
这样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