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PC串口终端的 >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12):
请问PC串口终端的 > 代表什么意思
指令执行过程中,突然变成 > 是代表什么意思?
处于这种状态,如何才能退出?

网友A:
你试一下Ctrl+C是否可以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Ctrl+C是否可以退出。

还真不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不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好奇怪的现象呢~~

网友B(2014-08-28):
感觉是 换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