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切换运放反馈电阻的专用继电器么?

楼主(2014-06-12):
  我用继电器切换运放电路里的不同反馈电阻,实现不同量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继电器换挡一瞬间,运放有很大波动,重新稳定下来要2秒到3秒,请问有没有高速
专门切换反馈电阻的继电器?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不会是继电器的问题吧?继电器抖动也就10多毫秒。
属于运放建立时间太长,是否接了大电容什么的。
高阻型切换继电器的确有,比如K617、K6517都用,是干簧的。也可以考虑湿簧的,没有抖动,但需要固定的安装方向。

网友B:
一般采用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来切换

楼主:
哪种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最快呢?开路的时间最短
我的运放会把开路当作无穷大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种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最快呢?开路的时间最短
我的运放会把开路当作无穷大反馈电阻 ...

K6517内部的Rf切换继电器,供参考

网友A:
Agilent 3458A的切换继电器,这些都是在产的顶级仪表

楼主有3458A电路板的高清照片嘛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电路拓扑,而不是靠继电器,

网友D:
-----|---------R1---------------------|----------
      |---------R2----切换开关2----|
      |---------R3----切换开关3----|

可组合的反馈电阻: R1, R1//R2, R1//R3, R1//R2//R3

网友E:
可以考虑用的英国继电器,还带屏蔽

网友E:
为啥不用模拟开关或JFET切换???
信号特别弱吗?

网友F:
抖动时间太长,超过了继电器指标的话,首先说明你的反馈电阻取值不合适,太小了,需等比例加大。至于说切换时会有开路,更说明你的电路设计不当,反馈网络应使用并联方式,这样就不会有无穷大时的情况了,只会在大小值之间变化。继电器动作时间太慢则可以选择**行程很短的继电器,要求不是特别高时,应优选模拟开关。

网友G:
先闭再开,防止运放饱和。用普通模拟开关即可

楼主:
呵呵 传感器出来的是微安级的弱电流,这个放大电路是跨导放大,就是I/V放大电路,4挡反馈电阻都是千分之一精度的,,我是尽量不用模拟开关,怕引入误差

网友H(2015-12-19):
拆过keithley6485表和静电计,好像就是普通的5V小体积继电器,是日本产的,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I:
先切入,再拉掉,不使反馈回路有开路状态,这样建立时间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