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24C64之类的存储器,一般是怎么管理里面的数据的?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用简单的数组
如果要任意删除,建议用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简单的数组
如果要任意删除,建议用链表

是作任意删除的,存储器上的数据,怎么用链表表示呢?会不会很慢?毕竟不是内存操作

网友B:
里面的数据用链表形式组织, 我折腾过, 已经蛮难受的了
若非必要, 还是数组方式处理吧

网友C:
如果数据结构比较简单,那么可以搞成数组的结构,然后:
增, 往空闲元素填入。
删,删除指定元素。
查, 遍历数据。
改, 读改写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作任意删除的,存储器上的数据,怎么用链表表示呢?会不会很慢?毕竟不是内存操作 ...

用数组就可以,这个毕竟是可以随机读写的,要是换了按扇区读写的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