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调试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12):
我现在调试的是PIC24F32KA302这个芯片,以前没做过PIC的程序,前段时间板子没回来时只是看了,

今天一连上板子怎么也进不了调试状态,总是说我的配置字没设置好,怎么回事呢?编程功能都好用。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1、板子上焊了两个晶振,一个16MHZ,一个32.768K,并且都配了两个电容。

2、PICKIT3检测什么的都正常。

3、大部分情况是一点编译就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有时候点编译不出现,点运行又出现了,程序根本走不到断点,如果仿真运行就是正常的。

我的配置字是这样的:

_FBS
(
    BWRP_OFF &      // Boot Segment Write Protect (Disabled)
    BSS_OFF         // Boot segment Protect (No boot flash segment)
)
_FGS
(
    GWRP_OFF &      // General Segment Flash Write Protect (General segment may be written)
    GSS0_OFF        // General Segment Code Protect (No Protection)
)
_FOSCSEL
(
    FNOSC_PRI &  //  Fast RC Oscillator (FRC):8MHz
    SOSCSEL0_OFF &   // SOSC Source Type (Digital Mode for use with external clock on SCLKI)
    FNOSC_LPFRC &  // LPRC Power and Accuracy (High Power/High Accuracy)
//    IESO_ON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 Over bit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enabled (Two-speed Start-up enabled))
    IESO_OFF
)
_FOSC
(
    POSCMOD_NONE &   // Primary Oscillator Mode (Primary oscillator disabled)
    OSCIOFNC_OFF &   // CLKO Enable Configuration bit (CLKO output disabled)
    POSCFREQ_MS &   // Primary Oscillator Frequency Range Configuration bits (Primary oscillator/external clock frequency between 100kHz to 8MHz)
    SOSCSEL1_SOSCHP &// SOSC Power Selection Configuration bits (Secondary Oscillator configured for high-power operation)
    FCKSM_CSECME    // Clock Switching and Monitor Selection (Clock Switching and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_FWDT
(
    WDTPS_PS32768 &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 Select bits (1:32768)
    FWPSA_PR128 &   // WDT Prescaler bit (WDT prescaler ratio of 1:128)
    FWDTEN_OFF &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s (WDT disabled in hardware; SWDTEN bit disabled)
    WINDIS_OFF      // Windowed Watchdog Timer Disable bit (Standard WDT selected (windowed WDT disabled))
)
// Warning:
// Always enable MCLRE_ON config bit setting so that the MCLR pin function will
// work for low-voltage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The Microstick
// programming circuitry only supports low-voltage ICSP. If you disable MCLR pin
// functionality, a high-voltage ICSP tool will be required to re-program the
// part in the future.
_FPOR
(
   ///// BOREN_BOR3 &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Enabled in hardware; SBOREN bit disabled)
   //// PWRTEN_ON &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enabled)
    I2C1SEL_PRI &   // Alternate I2C1 Pin Mapping bit (Default SCL1/SDA1 Pins for I2C1)
    BORV_V20 &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bits (Brown-out Reset at 1.8V)
    MCLRE_ON  &      // MCLR Pin Enable bit (RA5 input disabled; MCLR enabled)
    BOREN_BOR0 &
    RETVRDIS_DISABLED &
    PWRTEN_OFF
)
_FICD
(
    ICS_PGx1        // ICD Pin Placement Select (EMUC/EMUD share PGC3/PGD3)
)
/**********************配置位结束*************************************/

网友A:
调试模式下,例如看门狗、低压复位、代码保护等等配置字要关掉。

网友B:
是不是编译选项选了Release?

网友C:
高档的单片机有多个调试端口,每个调试端口都可以烧写,但是你要在配置位里面指定你的调试端口才能调试

网友C:
FICD
(
    ICS_PGx1        // ICD Pin Placement Select (EMUC/EMUD share PGC3/PGD3)
)
这个你选了PGX1,你的实际调试端口就应该接在PG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