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PIC单片机汇编教程

楼主(2014-06-12):
兄弟姐妹们有没有PIC单片机汇编教程啊?

网友A:
找个小东西做一次,就基本掌握了

网友B:
下个gputils,PIC的指令很少,学起来很容易,主要是要对PIC的寄存器有所了解才学得快。我学的时候先用sdcc写C代码,它会生成asm代码。对照着学习。只用了一两天我就可以直接用gpasm写程序了。

网友C:
李学海写过PIC汇编的书。

网友D:
张明峰: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虽然内容老了些,但讲的很实用。

网友E:
PIC老了,但它的汇编好学,指令少容易记住,好入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IC老了,但它的汇编好学,指令少容易记住,好入门。

PIC有大把新型号

网友F:
总共就30多条指令,你看看数据手册的汇编指令集就可以了。大多数数据手册还是有一些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gputils,PIC的指令很少,学起来很容易,主要是要对PIC的寄存器有所了解才学得快。我学的时候先用sdcc ...

在看一段程序,请问有flag_uart这个接口么。。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明峰: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虽然内容老了些,但讲的很实用。

其实很多书都是很有用的。即将大学毕业,现在在实习,实习过程就发现:哦,原来书上是这个意思。也看了一些比学校教程还要老的书,感觉一些老书 写得更加清晰易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看一段程序,请问有flag_uart这个接口么。。我找不到。。

这些都是宏定义,其名称对于程序没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宏代表的值,flag_uart应该是你用的某型PIC的寄存器,假如它是0x05,在PIC16单片机中就是PORTA。

网友B:
  1.         bsf       alarm_ac;  设高电平。
  2.     bcf       alarm_ac; 低电平。
这样就控制alarm_ac的I/O脚。

用某个reg时要注意bank切换,超出bank要用banksel 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控制alarm_ac的I/O脚。

用某个reg时要注意bank切换,超出bank要用banksel 宏。 ...

banksel这个东西不是很明白。例如程序开头的时候  banksel PORTC,后面又是 btfss PORTD,6,这两句代码怎么联系起来呢。。。。

网友B:
仔细地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PORTC,PORTD实际上在同一个ba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地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PORTC,PORTD实际上在同一个bank.

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们在同一个BANK,是对BANKSEL的理解太简单了。谢谢。

网友B:
banksel也只是个宏而不是指令,最终bank切换需要设置STATUS寄存器,利用bsf或bcf指令来设置它的RP1:RP0位。请看datasheet的Data Memory Organization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ksel也只是个宏而不是指令,最终bank切换需要设置STATUS寄存器,利用bsf或bcf指令来设置它的RP1:RP0位。 ...

嗯!:hug:

网友B:
banksel PORTC ==> banksel 0x07.
RP0 = PORTC & 0x80 ; RP0等于banksel后面那个寄存器值的第8个bit。
RP1 = PORTC & 0x100 ; RP1等于banksel后面那个寄存器值的第9个bit。

这样不就好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