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hile(g_time1<10)这语句有问题吗?

楼主(2014-06-12):
这两天写程序,遇奇怪问题:
Keil下写STM32F107程序,等待延时用如下方法:
while (g_time1<10);

g_time1在定时器中断中自加,可是g_time1超过10好多也不跳出来,就是在那儿停着,不知为什么?请指点。

后来改成条件break也不行,while就是跳不出来 。

网友A:
建议把中断函数贴出来

楼主:
搞定了,经高人指点,变量前加__IO就好用了
__IO int g_time1;
这样写就好用了。
可是不太明白,同样在Keil中51的程序就好用,同样的写法在IAR中也好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个volitile。。。。要知其所以然啊,告诉编译器被其修饰的值不能被优化,
一般在multi-processor或multi-thread用的变量,或是中断中使用的变量,你的中断程序里只是自加,
可能被keil优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个volitile。。。。要知其所以然啊,告诉编译器被其修饰的值不能被优化,
一般在multi- ...

拼写错误,丢人了。。。volatile

网友C:
解决了就好

网友D:
应该是你优先级调的很高,导致编译器将此变量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