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地和系统地

楼主(2014-06-12):
PCB板上的一些器件如RJ45等的外壳连成一个外壳地和其他器件的系统地之间应该怎么连:直接连?加0R电阻?加电容?还是?

网友A:
我见过的都连在一起了,包括电脑主板。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比如用的时候外壳容易或者直接和别的什么接触了,而那个东东不是正常地,不够稳定。那还是不要连在一起了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通讯模块都是加电容和M欧姆级别的电阻并联.

M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都连在一起了,包括电脑主板。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比如用的时候外壳容易或者直接和别的什 ...

有塑料外壳这个倒不用担心

网友C:
大部分是直接接一起了,就看在哪里接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通讯模块都是加电容和M欧姆级别的电阻并联.

版主具体怎么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