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

楼主(2014-06-12):
大家好,以前没有用过热电偶,看过一些资料,网上对于热电偶的放电电路搞得都比较复杂
我做的一个项目上,对温度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是否可以用如图电路(冷端补偿另有NTC)

网友A:
这样可以。不过热电偶都不是线性的,一般要经过ADC后,进行数字线性化或者查表内插运算等。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
OP07不是单电源运放,输入共模范围到不了电源负端,至少要比电源负端高1V多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C:
这样其实不太可以。
热电偶有内阻,要考虑内阻的影响。1.25V偏置电压,偏置电阻是40K,如果内阻有40欧姆,就有1.25MV的影响。
建议把电阻都按照比例加大。
另外,滤波太少,实际使用,很容易被干扰,或者损坏。
对了,单电源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
OP07不是单电源运放,输入共模范围到不了电源负端,至少要比电源负端高1V多才能够正常工作 ...

可以讲的详细点么?
我用这个电路放大电机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负值),它会把负值电压抬到Vref后,再减去放大倍数的
即:如果Vin=-0.01V,则Vout=1.25-0.3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其实不太可以。
热电偶有内阻,要考虑内阻的影响。1.25V偏置电压,偏置电阻是40K,如果内阻有40欧姆, ...

你说的内阻,我可以理解的
我就是想用单电源 + 一个OP07的方式,做一比较简单的电路,您的话让我心凉了一大截啊: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讲的详细点么?
我用这个电路放大电机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有负值),它会把负值电压抬到Vref后,再减 ...

首帖说用此电路测量热电偶电动势,怎么又用这个电路放大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了?

不管是测热电偶还是采样电阻,你的热电偶或者采样电阻接Vin那一端是否接地(AV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内阻,我可以理解的
我就是想用单电源 + 一个OP07的方式,做一比较简单的电路,您的话让我心凉了一 ...

现在发现问题,你就心凉了,等板子出来发现不行,估计你的心会一直快速跳了。

网友A:
单电源可以的,因为R4下端有个1.25V。
只不过OP07的供电电压要求比较高,5V是不够的,可以换运放或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A:
对了,OP07输出电压1.25V太低,达不到,因此即便提高供电电压,那个1.25V基准要提高到2.5V才行。看来需要换运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的,因为R4下端有个1.25V。
只不过OP07的供电电压要求比较高,5V是不够的,可以换运放或提高电源 ...

你看错了,不要误导LZ。
这个1.25V,分压后很小的。
OP07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不宽的,无法接近负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了,OP07输出电压1.25V太低,达不到,因此即便提高供电电压,那个1.25V基准要提高到2.5V才行。看来需要换 ...

基准换2.5V,电源换成10V,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的,因为R4下端有个1.25V。
只不过OP07的供电电压要求比较高,5V是不够的,可以换运放或提高电源 ...

多谢提醒,我板子上有12V,可以用单12V供电
输出再串一个电阻(电容到AVSS,反向二极管到MCU的VDD),再到MCU的AD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说用此电路测量热电偶电动势,怎么又用这个电路放大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了?

不管是测热电偶还是采样电 ...

Vin接热电偶的,另外一端接到AV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换2.5V,电源换成10V,也不行的。

换一个轨到轨的5V的运放,可以不?有介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板子上有12V,可以用单12V供电
输出再串一个电阻(电容到AVSS,反向二极管到MCU的VDD),再 ...

两个输入端直接接热电偶,不接AVSS即可。运放可以换成OP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输入端直接接热电偶,不接AVSS即可。运放可以换成OP97。

OP97好贵的说,有莫有便宜一点的呢?
如果太贵的话,那还不如直接用PT1000了,也省了好多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一个轨到轨的5V的运放,可以不?有介绍么?

可以。不过那个1.25V基准仍然要保留。
另外,既然精度要求不高,直接反向放大即可,无需差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一个轨到轨的5V的运放,可以不?有介绍么?

去TI官网搜索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97好贵的说,有莫有便宜一点的呢?
如果太贵的话,那还不如直接用PT1000了,也省了好多事。 ...

OP07最低供电电压6V,用5V肯定是不行的,即便提高到12V,其输出也低不到1.25V,因此不能用OP07。
当然,若电源12V、基准提高到2.5V,就可以用OP97了,不过此时输入较高,适合0-5V的不适合0-2.5V了。
OP97可以4V供电,输入共模电压1.25V没有问题,输出也可以低到1V,如果负载不太重的话。
用PT1000,一点也不省事,也不是线性的,自己还不产生电压,还需要偏置。
5V供电热电偶的,输出符合你首贴公式的,给你个简化的电路,运放用OP97或高精度轨-轨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最低供电电压6V,用5V肯定是不行的,即便提高到12V,其输出也低不到1.25V,因此不能用OP07。
当然,若 ...

“就可以用OP97“,是不是”就可以用OP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换2.5V,电源换成10V,也不行的。

为什么呢?
本人模拟电路真心不中:Q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最低供电电压6V,用5V肯定是不行的,即便提高到12V,其输出也低不到1.25V,因此不能用OP07。
当然,若 ...

谢谢,这个电路倒是挺简单的
我要买些元件回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可以用OP97“,是不是”就可以用OP07“了

电源电压提高到12V、基准提高到2.5V,热电偶一端不接地,可以用OP07,首贴公式中的1.25V要改成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提高到12V、基准提高到2.5V,热电偶一端不接地,可以用OP07,首贴公式中的1.25V要改成2.5V:
...

哈哈,我就是想这么干的,我算一下MCU的AD分辨率,谢谢您的点评,我明买元件回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本人模拟电路真心不中

输入不接地,就可以。
如果接地了,运放的输入电压就被拉低了,还需要我解释吗?

差分放大,输入还有一个共模范围的。
输入不接地,输入电压就是参考电压,否则还得分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提高到12V、基准提高到2.5V,热电偶一端不接地,可以用OP07,首贴公式中的1.25V要改成2.5V:
...

12V的电压需要稳压不?变压器直接4007整流,电解滤波出来的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的电压需要稳压不?变压器直接4007整流,电解滤波出来的可以不?

最好稳压,其实用7809即可,即9V供电。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稳压。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n接热电偶的,另外一端接到AVSS

Vin接热电偶的,另外一端接到AVSS

那么不行。热电偶电阻很小,有的不到1欧。你这样接,超出OP07共模范围。

注意20楼lymex回复。

其实,最好是使用双电源,最省事,电路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接热电偶的,另外一端接到AVSS

那么不行。热电偶电阻很小,有的不到1欧。你这样接,超出OP07共模范围 ...

我也在想如果需要7809稳压的话,是不是直接做一个负电压出来给OP07供电好了。
我看电热偶好像有负电压,再放大一下,到时会不会有负值到AD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如果需要7809稳压的话,是不是直接做一个负电压出来给OP07供电好了。
我看电热偶好像有负电压, ...

热电偶全称温差热电偶。
测量端温度比冷端还低,就可能出现负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指点,今天买一些元件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F:
楼主可不可以参考一些K型热电偶专用的冷端补偿温度转换芯片啊

网友G:
精度不要求的话,建议楼主直接用MAX6675,5V供电,SPI输出,简单省事,价格也就十多块。

网友H:
我觉得LZ在测温方面很面,应该首先把应用目的讲清楚大家才好帮你,例如:测温范围,精度要求,限制条件(如传感器到装置的距离)等等。达到目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热电偶。

网友B:
楼主应该把所有要求都交待清楚,例如测温范围、环境(有无腐蚀性气体液体等等)、待测物体、精度要求……
这样网友才好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把所有要求都交待清楚,例如测温范围、环境(有无腐蚀性气体液体等等)、待测物体、精度要求……
这 ...

测量一个加热铁板的温度,类似炸油条的设备,应该不与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接热电偶的,另外一端接到AVSS

那么不行。热电偶电阻很小,有的不到1欧。你这样接,超出OP07共模范围 ...

我用的变压器只有一组抽头,我用了一个桥堆整流,好像没有办法再搞到负电压了
我只想起来用半波整流,可以搞出+5V、-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个加热铁板的温度,类似炸油条的设备,应该不与油接触。

如果不超过150摄氏度,可以考虑用铜电阻,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变压器只有一组抽头,我用了一个桥堆整流,好像没有办法再搞到负电压了
我只想起来用半波整流,可 ...

既然“我用的变压器只有……”
估计你要做的这个测温的东西,只做一两个,用现成的变压器。
仅一组无抽头次级,半波整流可以出正负电压,只要用两支二极管两支电容,二极管一正一反,电容也一正一翻即可。其实就是二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提高到12V、基准提高到2.5V,热电偶一端不接地,可以用OP07,首贴公式中的1.25V要改成2.5V:
...

再请教一个问题,OP07最大可以放大多少倍?
我按下图搭了一个DEMO板,做了如下实验:
1】未接热电偶时,输出为2.48V左右;
2】接上热电偶,放在桌上,室温,输出在2.50V左右;
3】将一壶水烧开,断开电源,将热电偶放入其中,输出为2.71V ;
以上的数据能看得出来此电路工作正常不?我的测量温度范围应该不会超过600度,所以我想将放大倍数再调大,可行不?
另外,我在测量时发现,烧水时,我将热电偶碰到电水壶的不锈钢部分,输出电压有时会跳到11.27V并维持,有时在2.2V-11V之间剧烈跳动,这是什么问题?加电容可以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我用的变压器只有……”
估计你要做的这个测温的东西,只做一两个,用现成的变压器。
仅一组无抽头 ...

不是只做1-2个的,只是先做好试验再画板;
您说的那个电路我知道的,用但我+12V需要供一个继电器,再稳压到+5V给MCU及LED供电,我有点担心电流不够,所以才想用单电源的。

网友A:
K偶在25度和95度,输出有大约2.9mV的差值,放大94倍后应为273mV,有些偏差。
增大放大倍数可以,但也不要非常大。
热电偶本身大多不绝缘,外皮接引线,因此本电路的热电偶不能触碰金属部分。如果需要热电偶接触金属测量,那必须用双电源电路。

楼主:
300度左右,用什么测温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度左右,用什么测温比较好?

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精度要求、被测环境是什么气体、液体、固体,压强和安装方式。

网友C:
LZ没有做过热电偶的产品,好可怜呀,要学习很多知识呀。
你看看我的签名档,设计温控仪表,可是大批量生产的。
热电偶,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外壳感温层和热电偶是不绝缘的,如果碰到有市电感应的导体,或者有漏电,或者有浪涌,很容易导致输出波动,甚至损坏后级电路。所以,加强滤波是必须的。
如果仪表的地和市电是隔离的,采用不绝缘的热电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加滤波。
如果一个仪表有几个传感器,则一般要求传感器必须是绝缘的。
即使绝缘的,也需要加滤波。
另外,电路形式的要求也需要的,传感器最好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有做过热电偶的产品,好可怜呀,要学习很多知识呀。
你看看我的签名档,设计温控仪表,可是大批量生产 ...

哥,被你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不知如何下手了瓦

网友H:
看LZ的情况适合使用热电阻类的测温传感器,用桥路测量单电源足够啦。比热电偶好处理也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