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T7420数字传感器的检测

楼主(2014-06-12):
我现在焊接了ADT7420数字温度传感器,但是I2C通信不了,检查硬件都连接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看下clk,贴出波形和代码,这样才能去分析问题。

楼主:
麻烦wangkx1990加下1447168562,谢谢

网友B:
硬件和程序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