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芯0.4mm 过电流的最大值?

楼主:
线芯0.4mm,我计算了下大约0.1256平方毫米,想算出过电流大小,每平方毫米过多大电流?网上有说5A,9A的,10A,应该按哪个算。

网友A(2014-06-12):
裸线10A每平方没有问题,线包内可以取5A。

网友B:
导线规格及允许流过的电流 1页 0.1M
铜导线截面积与电流的关系 1页 0.1M

网友C:
这要看压降和散热两个条件。

网友:
还要考虑是长时间流过电流,还是瞬间流过电流

网友D:
看你用在哪里,以及导线的材料。老t给出的资料是美标线材做常规导线用时的参数,如果线材质量不同以及用途不同,该参数很可能要大打折扣。

网友E:
看厂家的DATASHEET,会给出技术指标的;

楼主:
按照老T叔给出的图。26号线的过电流=0.378*3A=1.134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老T叔给出的图。26号线的过电流=0.378*3A=1.134A??

这是允用载流3A情况下的电流,允用载流取多大要看工作环境及允许温升,一般电工明线取6A,暗线取3A.

网友F:
还要看你的线,如果是镀银的牛B线可以++

网友G:
做什么啊?需要这么牛的线?

网友H:
说清楚你的用途把,是要极限电流最大值,  还是安全用电值, 还有电阻系数也是跟着变化来的。

直径0.35指的应该是0.35mm线径,那么截面积是圆周率PI乘以半径平方:
截面积是S=3.1415916*(0.35/2)^2=0.0962113平方毫米

半径为r
则面积为S=πr^2

电阻=电阻率乘以长度除以截面积
R=0.0175*1/0.0962113=0.1818913(欧姆)

输入(mm)                自动输出                输入        可输入默认有        计算结果

直径                 平方毫米                长度        铜线系数        电阻
0.4        =        0.125663664                1000        0.0175        139.2606219

输入
电压        最大电流        最大功率        最大热损(W)
35        0.251327328        8.79645648        8.79645648

还有2端的电压及线路中的电压降

网友I:
根据厂家给出的参考进行设计比较保险,一般要考虑外包线的受热温度以及你的工作温度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