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将去耦电容集成在IC中?

楼主(2014-06-12):
去耦电容使用频繁,经常用于芯片正负电源引脚,那为什么制造芯片时不再正负引脚之间加一个去耦电容,从而减少PCB布线的麻烦。

网友A:
一个电容才多少钱啊
和晶圆是没法比的 有时候一个芯片估计还没个0603 104大呢 何必浪费?

网友A:
况且 二者的材料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才多少钱啊
和晶圆是没法比的 有时候一个芯片估计还没个0603 104大呢 何必浪费? ...

现在的技术做不到将大电容集成在IC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况且 二者的材料是不同的

我去补一下集成电路知识。。。:'(

网友B:
电容的集成度很低,所以大电容无法集成在IC当中

网友C:
这只需要最基本的集成电路基本知识。
集成电路集成大电阻、大电容的成本很高的。
电阻一般用有源负载,电容只能集成PF的小电容。

网友D:
在硅晶片上实现0.1uF的电容需要很高的成本,远远高于一颗电容的售价,你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么?

网友E:
你有量,价格能接受,可以让厂家帮你加上的;

网友F:
现有技术不容易将大电容和大电感等集成进晶圆里面.
但是芯片封装时封装一个电容或者电感进去是可以的.

网友G:
可以参考“厚膜电路”

网友H:
为什么开关电源不把电感集成到IC里呢,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开关电源不把电感集成到IC里呢,一样的。。

还不如把电源全集成了:lol

网友J:
楼主你把你电脑的CPU拆下来,你就会发现,芯片外壳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小电容。

强如intel也不会考虑把电容集成进去啊,代价太高了。

网友K:
涨知识了!

网友L:
LZ可能是说加在封装的厚膜里而不是在硅片上实现.

网友M:
占面积,IC设计里 面积就是成本,很小的电容可以,
如在RF,早就有一些内部匹配的射频/微波IC,将pf级的做阻抗匹配的小电容做在芯片内。

网友N:
,最主要的是体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