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价位、双端正负输出、SPI接口的DAC

楼主(2014-06-12):
如题,
对速度没有要求,
上电时,缺省输出0V。
有内部参考源,

网友A:
既然是SPI接口的DAC,那么这个芯片必然是数字电路的芯片
既然是数字电路的芯片,就不可能是+-电源供电的芯片
因此就不能同时做到SPI接口,并且是+-输出的DAC芯片
建议使用TDA1311作为DAC芯片,输出范围是从0到1/2VCC,再到VCC
(实际上不能到达0或者VCC),1/2VCC相当于中点
再加一个运放作为极性转换,变为 +VCC  0  -VCC

网友B:
看看DAC8560是否合适

网友C:
就是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价格不便宜。

这个芯片看过了,它只有正输出,加运放之后可以正负输出。问题是上电时该DAC输出0V,做电平移动后会输出负电压,与要求不符。有那种可以上电输出半幅量程的DAC,但价格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SPI接口的DAC,那么这个芯片必然是数字电路的芯片
既然是数字电路的芯片,就不可能是+-电源供电的芯片
...

这个倒是真便宜,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过了,它只有正输出,加运放之后可以正负输出。问题是上电时该DAC输出0V,做电平移动后会输出 ...

你确认你仔细看了?手册的标题那么大的字,单双极性输出,到你这里就成了要加运放才能正负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