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样将多张PCB原理图整合起来?

楼主(2014-06-12):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可能需要把多张PCB原理图连接起来,在同一PCB文件上进行绘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要确保每张原理图都要放置互相连接的端口(即Port),相连的端口名称要一样;
2、新建一个SCH文件或打开一个上面有足够空白空间的SCH文件;
3、在选定的SCH文件上,执行Design—Create System From Sheet…命令,选择一个SCH文件,回车确认;
4、把生成的方块,放置在合适的地方;
5、重复3、4步骤,直至添加完所有相连的SCH文件;
6、把每个方块具有相同端口(即Port)用导线相连;
7、在此SCH文件上生成网络表;
8、新建一个PCB文件,加载所生成的网络表。

网友A:
应该是PCB拼板吧!

网友B:
亲....有个叫project的概念
现在要是哪个软件不支持prj,可以摒弃了

网友C:
应该是protel软件吧!

网友D:
99 AD都可以  就是照楼主那样子做,原理图是字母图吧!上下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