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AX232电平转换

楼主(2014-06-12):
小弟采用MAX232连接了一个简单电平转换电路,如下图所示,电容采用的是1uf的电解电容。在测试的时候,11号引脚输入峰值为3.3V的脉冲波形,14号引脚输出-9v~+9V的反相脉冲,这一路是正常的。然后我将这一路输出作为RS232电平输入信号从8号脚输入,此时9号脚输出的信号为峰值6V左右的反相脉冲波形,请问为什么这里输出的不是3.3V的脉冲呢?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谢谢!

楼主:
采用的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MAX232不是供电5V吗?你怎么能希望它输出3.3V的脉冲呢?

网友B:
5V供电,输出6V尖峰,脉冲有点大,不过,连接到你的器件后,就基本5V了,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