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T232 无法通信

楼主(2014-06-12):
求助:做了块FT232的小板子,和电脑通不上,现在不确定是电路问题还是哪里问题。原理图如下:

链接电脑后 电脑显示未知设备,下载了驱动安装后依旧无法识别,跟换多台电脑,问题依旧。如下:

电源正常,FT232 3.3V输出正常,但现在无法确定FT232是否工作了?求解。

楼主:
@chunyang 版主求助。。。:'(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你把内置的3.3V LDO给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你把内置的3.3V LDO给短路了。

不是,那个VCC_3.3V和VCC_5V是做输出用的 没有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VCC_3.3V和VCC_5V是做输出用的 没有输入。

从你的图中看,不是通过两个0欧电阻短路了么,去查查电路。

网友B:
和我之前的图对比了一下  貌似CTS#要下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不是通过两个0欧电阻短路了么,去查查电路。

这两个电阻是选择用的,焊的时候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之前的图对比了一下  貌似CTS#要下拉到地

你好,今天从新焊了一块,CTS#也下来了。问题依旧,而且时常出现电涌现象,万用表测试没有出现短路。现在有点凌乱了。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连接线问题:L。
把USB座和232的板子焊死就好了(本来用线焊的)。估计是USB的信号对线路要求有点严格。

网友C:
刚点开你的帖子 看问题,心里猜是线的问题,准备拉到下面回帖,你已经发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点开你的帖子 看问题,心里猜是线的问题,准备拉到下面回帖,你已经发现问题了  ...

恩,确实。没想到USB信号对线路要求这么严格,一开始图方便焊了断电线在上面。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D:
貌似usb信号线要求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连接线问题。
把USB座和232的板子焊死就好了(本来用线焊的)。估计是USB的信号对线路要求 ...

应该是焊接不良或有错,没那么严格的,除非你的线很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焊接不良或有错,没那么严格的,除非你的线很长。

我觉得应该是焊接问题,USB是差分信号线,线的长短只是会影响通信,不会造成不能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