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inux下hdmi没有显示 ipu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参考SABRESD layout了一片板,从sd卡启动后发现,串口打印信息显示进入linux系统了,但是hdmi没有显示。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安卓能显示),uboot命令为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官方的bsp)请问有人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
请问Linux是用yocto版本?在哪下载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不设置lvds和hdmi同时显示,只是用lvdsz或者hdmi的话是可以显示的么?

网友B:
正常的情况是两个一起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欢迎在这里继续讨论哈~~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自己layout的板子,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官网的BSP,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板子porting BSP,不然直接使用的话多少都会遇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