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AX660倍压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12):
按资料画的图

网友A:
图怎么接的,发上来看看;
输入多少V,输出需要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怎么接的,发上来看看;
输入多少V,输出需要多少V?

输入5V输出10V,就是上边的图,按资料画的,没什么问题呀,就输出不对,消耗的电流还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5V输出10V,就是上边的图,按资料画的,没什么问题呀,就输出不对,消耗的电流还很大。 ...

恩,图没啥问题;
看下:
1、PCB封装对应的管脚有没有画错;
2、接了负载的话,先空载看下,是不是芯片带不动;
3、还没找到原因,就试下,输入输出电压反转电路,确定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4、换电容看看;
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B:
这是个半压电路, 另外请注意: 工作电压不能 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图没啥问题;
看下:
1、PCB封装对应的管脚有没有画错;

封装没错,空载试了,电压反转也试了,都没问题,就是按照资料的倍压电路,出不来倍压,消耗的电流还很大,输入电压范围减到2.5V也不行,看来这个芯片的倍压有问题,我用二极管和电容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半压电路, 另外请注意: 工作电压不能 10V

输入2.5V也出不来5V。真怀疑资料给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没错,空载试了,电压反转也试了,都没问题,就是按照资料的倍压电路,出不来倍压,消耗的电流还很大 ...

那是不是你负载太重了,太不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可以的到2倍压,但要减掉2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可以的到2倍压,但要减掉2个二极管的压降

:loveliness:
学习了
以前我都是用340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以前我都是用34063的;

这个适合功耗低的场合,

匿名  2014-6-14 02:50
这个要问物理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适合功耗低的场合,

:loveliness:
恩,不错,有空这些效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问物理老师

:loveliness:
和物理老师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