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系列的bank去如何使用和调用

楼主(2014-06-12):
最近使用PIC16F883,由于资源有限,bank0和bank1,快满了,想把一些全局变量放到bank2和bank3,但是把变量放进去了以后,函数又不能调用这些变量,开始提示溢出。如何才能利用bank2和bank3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使用PICC9.80或者以上版本,我测试的结果是,不需要指定BANK了,C编译器会自动帮你分配。
2、你要看看883到底有没有BANK2和BANK3

网友B:
如果你不是用汇编的话应该不用考虑banksel。但是你既然会汇编就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PICC9.80或者以上版本,我测试的结果是,不需要指定BANK了,C编译器会自动帮你分配。
2、你要看看88 ...

谢谢,叶工正解!,换了PICC9.83了,问题解决了!之前用的是老版本的PICC,要自己分配bank!

网友C:
当然你还可以手动分配BANK,但是现在的编译器在BANK0足够的情况下也还是不给手动分配,而是自动分配到BAN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