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这个零件的吗?

楼主(2014-06-12):
有哪位知道这个零件在哪里有售的吗?

楼主:
有哪位知道这个零件吗?

网友A:
没见过,帮顶一下。

网友B:
貌似 电磁铁 开关  通过通断电 控制伸缩

网友C:
连接端子是射频连接器,貌似是某种衰减器或者信号分配器之类的功能,楼主可能要多提供一些信息,大家才帮得上手。

网友D:
零件上没写啥型号、标识吗,不知道,等高手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属于高频领域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零件在哪里有售的吗?

网友F:
第一次见,帮顶起!

网友F(2014-07-16):
这个还没解决!

网友G:
应该是高频信号分配器

网友H:
高频元件,特氟龙同轴线,是不是高频电阻?

楼主:
这是一个双工器,但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在哪里有售?

网友I:
没见过!看眼界了!

网友J(2014-08-28):
好像是SMB射频接头

网友K:
这种东西只有找原厂

网友L:
难道是这个玩意~~??某宝上面好多。

网友M(2015-01-09):
什么设备上用到

网友N:
我也没见过,我问我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