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外部电压参考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说加一个正弦电压进去?

网友B:
幅值不要超标

网友C:
为什么外部参考电压要一直在变化??

网友D:
哪还有什么用??

网友E:
楼主想做什么啊?弄一个变得参考电压

网友F:
呵呵!有意思,外部电压参考加一个正弦电压进行调制,绝对另类用法,不知LZ准备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F:
楼主这个想法很强大,不过到可以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如何去判定结果对应的值就是一个问题

网友H:
从软件中设计应该方便一些吧

网友I:
从理论上讲, 只要在允许范围内的电压都是可以的, 由于整个转换过程都要使用参考电压,  如果在转换过程中, ref 改变了, 那结果是什么意思, 精确度如何去谈, 都是问题.
所以不管什么应用, 不应该改变 REF 电压, 你还是用稳定的 REF 去,得到结果后反过去变换, 这对单片机来说, 是个轻松的事情.

网友J:
不可以的,要不如何确定参考电压?

网友F:
难道还有动态参考这一说?

楼主:
好吧,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

网友K:
这想法很有创意,应该鼓励。

就得到一个除法器,被除数和除数是模拟输入,输出数字结果。
没准还能得到其他器件。

网友L:
ADC结果可以当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ADC结果可以当随机数发生器?

结果总是固定的变化,如何随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外部参考电压要一直在变化??

调制啊;P

网友O:
这是要干啥啊

网友P:
只要Vref在有效范围内变化当然可以!一个实例就是测量系统供电电池自己的电压,Vref和Vcc都接电池正极,A/D输入接TLV431(1.25V)。反算出电池电压很方便吧。

网友Q:
参考电压变化的对AD采集来说们不是好控制的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参考电压变化的对AD采集来说们不是好控制的吧

从微观上讲在某一瞬间,Vref 和输入值都是不变的所以说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单片机内部的AD一般都有采样保持,所以必须要求Vref也要有想当的稳定时间。否则也许会得到不希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