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参数能够使精密整流电路输出正确的波形

楼主(2014-06-12):
我用这给高手的方法搭建了精密整流电路模型,地址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我用的第三种高输入阻抗型的,仿真图和形如下图所示(非常完美): 真心希望哪位能够分析下这个电路,万分感谢!!!

但是当我仅仅更改了信号源的幅值和频率后(3Vrms,50KHZ),波形就不对了,如下图所示,请问应当更改哪些参数?给一个方向,十分感谢 ,在线等

楼主:
自己给自己回一个感受,我发现在这个论坛上发帖子后的回复和点击率是一个正反馈耶,
要是有人回答,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答并点击查看,要是没人回答,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再看了
不排除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难吧

网友A:
电压和频率分别改一下

网友B:
仿真并不完美。

没错,两个半波过0处的交接失真,普遍存在,主要是电路自身的原因,与输入信号频率关系不大。此类电路对运放块和二极管的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