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外部的接口分配

楼主(2014-06-1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试试看吧。

网友B:
通电情况下测电压  如果这款芯片没有代码加密,那就用JTAG端口进行软件调试,还要看芯片使用何种语言,C语言,还是汇编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通过查看代码端口定义,就能搞定,若果技术够牛,反汇编一下,查找了  呵呵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通断,应该能查出IO的对应情况

网友B:
看板子上的走线,万用表量一下。试试吧,以前朋友给过一块板子,也没有原理图。

楼主:
嗯,我整理一下哈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