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

楼主(2014-06-12):
各位朋友,想请教

FaultISR(void)    和

IntDefaultHandler(void)

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

网友A:
IntDefaultHandler是一个死循环
FaultISR(void)   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3
都是死循环

楼主:
什么意思?那死循环后,接下来如何继续运行?

网友A:
呵呵,当然是找出问题,修改错误了,软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那死循环后,接下来如何继续运行?

手动复位,但是还是找到问题原因最好...

网友C:
要根据系统的设计,在出问题后对不同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D: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D:
软件上设置看门狗强制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解释,经验不足。
软件问题

楼主:
谢谢了,结贴了

网友:
置换标志位

网友:
减少程序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