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接出错,之后无法连接

楼主(2014-06-12):
用XDS560的仿真器连接DM642的板子,烧写FLASH,烧写过程中,用电动螺丝刀拆卸其他机壳,突然导致JTAG连接出错,之后无法连接

网友A:
电动螺丝刀?

楼主:
和板子共用一个插座

网友A:
板子电压多少

楼主:
板子电压3.3V、1.4V都正常

楼主:
晶振也正常,重新断电上电,重启电脑,都不能连接,但是更换另外一块板子连接,一切都正常。

楼主:
因为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是电动螺丝刀的影响,所以连续好几块板子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还有什么动作吗

楼主:
后来我断开仿真器,用示波器测板子电压,发现只要电动螺丝刀一工作,内核1.4V不变,但是3.3V会被拉成3.0V。

网友C:
可以加个屏蔽层来隔绝影响,用个金属的外壳接地!

网友D:
由于烧写过程中,电压被拉低,导致烧写FLASH失败。

但是FLASH中的启动代码部分已经工作。
在供电恢复后,系统会自己从FLASH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烧写过程中,电压被拉低,导致烧写FLASH失败。

但是FLASH中的启动代码部分已经工作。

嗯,尽管你的FLASH中代码已经不完全正确

网友F:
这样仿真器即是连接不上DSP的。
你需要通过路线设置板子的bootmode,进入到仿真模式。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因为启动代码部分已经工作,仿真器没法连接。

楼主:
解决办法是,在上电后或者按键复位后的瞬间,立刻连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闲的没事干    烧写的时候打开干啥啊
这样特别容易造成flash的损坏

网友H:
如果您的DSP系统一直连接不上,那么肯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I:
会不会是搞断线了!
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