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 速率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12):
小弟看到芯片推荐的SCL时钟设置为2--7MHz,,不太理解,,一个时钟周期读取一位数,,,这样算下了,,早就超了400k的最高通信速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如果芯片有硬件IIC(主器件)的,才可以设置,模拟的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