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过后的路

楼主(2014-06-12):
大二学的51,AVR也曾做了一些东西(老师接的)。专科,大三就上班了,学了STM32。
小公司自己独立完成了几个小项目,硬件凑合,平时常用的就是STM32,430,STM8,只做过ucos系统
现在想学嵌入式,但一点不了解,也不知道具体的方向和学习路线。
准备参加论坛的活动买块beaglebone板子学习一下A8的硬件控制。
就知道嵌入式分驱动和应用,具体需要什么知识和在什么场合使用都不明白。
请问各位大神揭开嵌入式的面纱,顺便说一下方向和学习路线!
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下TI AM335X的资料

网友B:
来灌点水哈。。。。
嵌入式这个概念太宽泛了。。。。
楼主之前做的单片机和后面的mcu项目已经是了啊。。。。
主要看你以后希望向什么方向发展。。。。个人的理解:
硬件方面:
常用外设协议usb,iic,spi,sci,gpio,mdio,smii,rgmii等
以及常用芯片mcu,nor-flash,nand-flash的引脚啊,配置啊,时序啊要知道吧,
然后就是对硬件电路设计啊,布线啊什么的要懂,要是更加复杂的板子用到epld的话,
要会简单的编程,写写硬件描述语言,然后就是对示波器啊,逻辑分析仪什么的熟练使用吧

软件方面:
C语言要精通吧,汇编指令能通过查手册看懂即可,和上面的那些外设对应啊,就是软件驱动啊,
其实也是时序,所谓的驱动就是通过c语言翻译一下控制芯片而已了。。。
然后就是操作系统了,比较流行的是freertos,uc/os,在processor上用的比较多的是linux了。。。
比较复杂了就,可以针对于特定的mcu/mpu看看uboot,看看cpu是如何启动的,还有如何引导
内核起来的,感觉这对理解cpu帮助很大。。。。
再向上是c++,java等高级语言实现app了啊。。。这个要根据具体要求编写代码实现

in a word,无论什么都是多练多做啊。。。。楼主手上有板子的话
就一个一个搞着玩玩呗,看看高手是如何设计硬件原理图的,如何布板的,软件如何设计的,
驱动如何实现的,任务如何调度的。。。。

纯属个人理解啊,欢迎大牛继续补充

网友C:
你已经很厉害了啊。

网友D:
用BBB做四轴飞行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灌点水哈。。。。
嵌入式这个概念太宽泛了。。。。
楼主之前做的单片机和后面的mcu项目已经是 ...

谢谢了,准备先用bbblack裸奔,然后在移植系统,然后系统上写一写简单驱动,最后在简单的简单应用。先把流程走一遍,不用熟悉,了解即可,然后再选择一方面学习。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下TI AM335X的资料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BBB做四轴飞行器吧

做过微型四轴,硬件做完,软件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很厉害了啊。

工资不高,再者感觉半年没有任何进步了。害怕被淘汰出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准备先用bbblack裸奔,然后在移植系统,然后系统上写一写简单驱动,最后在简单的简单应用。先把 ...

挺好的,反正只要去做就ok了,然后看看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是硬件设计调试呢,还是底层驱动开发呢,又或是os本身,或是os的应用,再就是上层算法或是某个应用的实现。。。无论如何,要一直不停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