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软件复位

楼主(2014-06-12):
自己做的一块DSP6713的板子,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使用如图所示的软件上复位时,会报下面图的错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在调适的时候,往一段内存地址写了一串数,使用memory功能去查看的时候,也会报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如果你觉得仿真器是性能较好的
那就是你系统的稳定性有问题
这样使用过程中特别容易掉线    过一会就无法操作了   需要重新连接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仿真器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如果你觉得仿真器是性能较好的
那就是你系统的稳定性有问题
这样使用过程中特别容 ...

确实像版主大哥说的,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硬件电路上会有什么对这个产生影响吗?
还有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就是CCS3.3怎样才能多行注释,再多行取消注释,不是用这个"/*...*/",这个不大好用,如果中间也用这个注释了,就会被打断。比如edit菜单下comment可以同时注释多行,但好像没法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如果你觉得仿真器是性能较好的
那就是你系统的稳定性有问题
这样使用过程中特别容 ...

版主大哥,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6713的仿真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真器烧录的固件跟IDE软件兼容性不好呢?换个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6713的仿真器?

这个性能好一点的2000-3000左右
闻婷的   艾睿合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像版主大哥说的,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硬件电路上会有什么对这个产生影响吗?
还有一个比较小 ...

全选后没有uncommen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后没有uncomment吗

截图是我先把三行给注释了,但是回到刚才注释的界面,还是只能注释,不能取消,难道是我的CCS有问题?其他人的有uncomme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是我先把三行给注释了,但是回到刚才注释的界面,还是只能注释,不能取消,难道是我的CCS有问题?其 ...

这里没装CCS    comment后再次点击comment会有uncomment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装CCS    comment后再次点击comment会有uncomment的效果呢?

没有uncomment,看来CCS3.3是没有,要有的话估计得换高版本了。报错确实是仿真器的问题,是接口那有点松,好好插一下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