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用发光二极管组成了六个字

楼主(2014-06-12):
也就是六个模块,我想让这六个字第一个先亮然后接着往下亮,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A:
不麻烦的啊,找个简单的单片机撒的来按照你需要的先后顺序控制给发光二级管的供电就ok啦

网友B:
延时把握好就行

楼主:
关键我写不好程序呀,好久没有写了都忘了

网友C:
编程不就搞定了

楼主:
我不会写呀,用AT89C51芯片,你能帮我写一个吗

网友D:
狂晕  兄弟 这个很简单  原理和流水灯差不多  控制好延时以及显示的先后顺序

网友E:
用一个串行位移寄存器加一个慢时钟就可以控制了。不能像mcu变换花样而已

网友F:
通过一个51的单片机简单就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F:
用单片机通过延时在顺次给连接这几个指示灯的单片机管脚设置高点品或者低电平就可依次点亮的啊

网友G:
LZ,这是单片机学习的最基础的一个实验--流水灯的控制都能达到你的这个要求

网友G:
弄个51单片机吧,软件上的关键就是一个延时的处理问题。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晚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写呀,用AT89C51芯片,你能帮我写一个吗

不会写, 那就自己学, 网上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类似功能的代码和电路图供参考.
不用怕, 肯定能实现, 如果想搞, 那就好好学.
遇到具体问题再来问, 相信网友们会帮助你的.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延时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延时实现

正解

网友K:
单片机,如果字是固定的不变,用6个GPIO接上三极管,按照你说的顺序加延时逐次控制6组LED。
如果字点阵由单片机产生需要用动态刷新。延时或定时器控制刷新时间。

网友L:
楼主以前是搞什么的!

网友M:
CD4017 + NE555就可以了吧

网友N:
没有看懂呢

网友N:
天空中飘来几个字 那都不是事

网友O:
热心人很多啊,貌似教科书中的问题了。

网友P:
这个好整的,整成动态循环显示的,适当加上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Q(2015-06-25):
直接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