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 如何将6747的程序烧入Flash

楼主(2014-06-12):
小弟初学DSP,用的6747的片子,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CCS5.2环境下将程序烧入Flash。

看网上说CCS5.2在debug的同时就将程序烧入了Flash,可是我将板子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在线仿真状态是正常的)。

ccs在debug时会自动烧写呢?
还是必须用AISgen转化.out文件为.bin文件,然后再编写Flash烧写程序才能烧进去?

这跟bootloader有关系吗?

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ccs 在 debug 时是会自动烧写的, 因为是在线调试, 肯定要更新 FLASH 才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在 debug 时是会自动烧写的, 因为是在线调试, 肯定要更新 FLASH 才能调试.

不好意思,没太明白。

您说的自动烧写是将程序烧进芯片外的Flash了吗?
板子去掉仿真器,重新上电后程序能运行吗?

我用AISgen将debug后生成的.out文件转换成了.bin文件,然后通过一个SPI0Flash烧写程序,将我要运行的程序烧进了Flash。这种方式稍微有点繁琐。

但是在CCS环境下,在我的工程里点debug,好像是没有将程序烧进Flash。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设置上有什么错误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A:
在CCS环境下,在我的工程里点debug,如果没有更新 FLASH, 应该会报错
可以用目标板连接测试, 测试一下仿真器的连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