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工们,电路分析基础一定要学好!

楼主(2014-06-12):
毕业工作后,啃了本900多页的英文的电路分析基础,看过后效果显著:没看之前,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发言,让俺羡慕;看后,很容易发现里面有不对的地方。例如下面这段:

※※※※※※※※※※※※※※※※※※※※※※※※※※※

虽然对于端口可以分别用电压和电流表征,但其还是关联 的,没有只存在电压或电流的端口。当反馈与端口的电压 相关时,称为“电压反馈”;而若反馈与端口电流相关时, 则称为“电流反馈”。这种命名方法和“并串”是等价的。当 然,如果反馈与端口的电压和电流都相关(通常如此), 则这种单一命名就不存在了。

※※※※※※※※※※※※※※※※※※※※※※※※※※※

上面这段,有几处错误??

错误一:
先给个反例:现在有一二端口网络,输入端口内部仅仅是一根导线,输出端也是。
这样的二端口,是不是只有电流,没有电压?两者自然不相关联了。
所以上面引文中第一句话,是错的。

错误二:留给大家找找看了!

网友A:
错误一:
先给个反例:现在有一二端口网络,输入端口内部仅仅是一根导线,输出端也是。
这样的二端口,是不是只有电流,没有电压?两者自然不相关联了。
所以上面引文中第一句话,是错的。

好例子,请问这样的“端口”有意义吗?
你以为只要有电流就可以传递信息啦?

建议,回炉重读!

网友A:
此外,你也根本不理解“关联”是个什么意思!关联就是“相关”?或者是一定要相互随之变化?

网友A:
我发现,好些个“高手”基础都差得令人无法相信啦,还包括那些个“教授”。

看样子,大学该开个回炉班可能有点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例子,请问这样的“端口”有意义吗?
你以为只要有电流就可以传递信息啦?

当然有意义了!!!而且意义重大!
想要我详细说明,你就说声。。。俺这个人就是号讲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意义了!!!而且意义重大!
想要我详细说明,你就说声。。。俺这个人就是号讲话。
...

还意义重大?

好吧,说说看啦。注意,这是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意义重大?

好吧,说说看啦。注意,这是个端口。

不懂就问才是好同志嘛!
这些基础理论,都在俺的射程之内,聊起来轻松。

但是俺就害怕一点:你善于发明创造新名词,比如上次说"裸单反馈环",偶地娘来,问了好几个QQ群,都说没听过。

现在,你不能再这样干了,否则交流困难。

网友A:
废话又来了是吧,这是你心虚滴表现,这门我都摸熟了。

这是基础物理内容,没什么可忽悠人的。

网友B:
能否透漏下你啃的那本900多页的英文版电路分析书名,俺也啃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话又来了是吧,这是你心虚滴表现,这门我都摸熟了。

这是基础物理内容,没什么可忽悠人的。

能否透漏下你啃的那本900多页的英文版电路分析书名,俺也啃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透漏下你啃的那本900多页的英文版电路分析书名,俺也啃啃!

问错人了吧....

网友A:
撤了!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又来了是吧,这是你心虚滴表现,这门我都摸熟了。

这是基础物理内容,没什么可忽悠人的。

还摸熟了呢,门都没入!
你原贴那楼层,至少有3~5处错误,原打算每处错误发一贴,但担心管理员咔咔,(以前干过我不少帖子,目的是保护论坛元老,每干我一贴,我自宫50~100贴,不然我现在积分在2万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摸熟了呢,门都没入!
你原贴那楼层,至少有3~5处错误,原打算每处错误发一贴,但担心管理员咔咔,(以 ...

看你,说了多少废话!

不扯了!

网友A:
忘了说明一句,
这门我都摸熟了

说的是对你的品行都摸熟了。

我入没入门,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后一句,让让我兴趣减半。

网友C:
我也想问一句 那个900多页的英文书叫啥名 这么神的 回头学习学习去

楼主:
人家撤了,那就结贴吧,只要对方承认下图是二端口,那我顶楼反证就成立了:

至于说意义,别说电压为零了,就是电压电流同时为零,也有重要意义,但这不是本贴讨论内容了。
想讨论,重新另开一贴。

网友D:
电路分析比较经典的就3本(老外的)
1 《电路》---nilsson 800多页
2 《电路基础》---图灵的  接近800页
3  《工程电路分析》----700多页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本?

网友E:
看了前面的对话发现论坛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一句 那个900多页的英文书叫啥名 这么神的 回头学习学习去

和老抽掐架,就靠这本书了,老抽看了就掐不起来了,那人生乐趣不是少了点?
他这样的人,聪明过人,看看就懂了。2.3楼是不假思索的回复,后面几楼他开始思考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说法有漏洞,于是遁了,否则按他性格,抓住理把子会紧问不休的,例如箝位电路那个帖子就是例子。

网友F:
看不明,道不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例子,请问这样的“端口”有意义吗?
你以为只要有电流就可以传递信息啦?

我就是一蹩脚的工匠,不是大湿不是叫兽不是砖家更不是“高手”。
这种“端口”并非没有意义,比如白炽灯的两端我觉得可以这么等效一下,又或者矩形波导里面扔两个天线,一个接收一个发射,貌似也可以这么“等效”。这只是个人“感觉”与理论无关。
但楼主有些矫情了,酱油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没必要这么抠字眼。“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但过于偏激就不好玩了。

第二段说法欠考虑。

网友H:
什么书 这么神

网友A:
上面三个图,在《电路》意义下是等效的。

在端口意义下可不等效!

网友A:
xukun977  在端口意义下可不等效!

端口是“电路”中的一个界面。这里“电路”没变(注意,其“位置”也没变),界面没变,故等效(或等价)。

网友I:
我觉得,二端网络对于端口来说,是未知的,就像黑箱子那样,然而等效的意义是各种参数相等,例如电压,电流等。。
小学生的发言,勿怪。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二端网络对于端口来说,是未知的,就像黑箱子那样,然而等效的意义是各种参数相等,例如电压,电流 ...

同意,俺们小学生水平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二端网络对于端口来说,是未知的,就像黑箱子那样,然而等效的意义是各种参数相等,例如电压,电流 ...

端口和二端口网络不是一回事,且二端口网络也不是什么“黑箱”(通常起码其是个线性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端口是“电路”中的一个界面。这里“电路”没变(注意,其“位置”也没变),界面没变,故等效(或等价) ...

讨论任何东西都得有个基础或共识,比如物理量、定义或概念之类。
如果对于“端口”的定义都有异议,一切讨论都是盲人摸象,似是而非。
建议两位帅哥先在“端口”、“电路”、“等效”这类字眼上达成共识再华山论剑吧。既然想较真,那就更敬业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讨论任何东西都得有个基础或共识,比如物理量、定义或概念之类。
如果对于“端口”的定义都有异议,一切 ...

我准备好了,估计他正在或需要百度谷歌搜狗。。。

楼主:
且二端口网络也不是什 么“黑箱”(通常起码其是个线性关系)。

教科书受害者都是这么认为的。线性时不变害思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且二端口网络也不是什 么“黑箱”(通常起码其是个线性关系)。

教科书受害者都是这么认为的。线性时不变 ...

通常”有问题吗?一般非线性下还“通常”采用小信号线性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有问题吗?一般非线性下还“通常”采用小信号线性近似。

你词不达意。
你是想说教科书中"通常"如此。
但"通常",绝非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词不达意。
你是想说教科书中"通常"如此。
但"通常",绝非如此。

自己去看看书(包括国外的),看看其中的二端口网络相关内容的“通常”主要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说教科书外的东西,请先具体界定是个什么东西先!

单端口关注二极管,二端口关注三极管,哪个是线性的?

网友A:
其实,这里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端口的两端点(不同电路节点)用“电路”直通了,变成了单一的一个节点。如果用个什么东西串一下的话,那么将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网友A:
xukun977  单端口关注二极管,二端口关注三极管,哪个是线性的?

没看到上面说的
一般非线性下还“通常”采用小信号线性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上面说的

没看到上面说的:

教科书受害者都是这么认为的。线性时不变害思人!!!

例如,正弦波振荡器的振幅,你线性分析给大伙瞅瞅?
RLC的Q与THD关系,你线性分析我瞅瞅?
。。。。。。。。

你就擅长计算小信号放大器输入/出阻抗,增益,振荡器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端口的两端点(不同电路节点)用“电路”直通了,变成了单一的一个节点。如 ...

说到现在,还是不懂!
提示:4种类型线性受控源,输入端不是短路就是开路,有意义,还能传递信息,建模离不开他。

再反应不过来,真得回炉了。。。

网友A:
非线性分析当然有,但未必是常用(除非有相应工具支持)。而作为一般教材则通常以线性分析为主,非线性分析为辅,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基本如此。

说实在,现在的学生或工程师能把线性分析搞透已经不错了。

网友A:
你就擅长计算小信号放大器输入/出阻抗,增益,振荡器起振。。。

线性这点玩意儿这些人都玩不转,还扯什么非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现在,还是不懂!
提示:4种类型线性受控源,输入端不是短路就是开路,有意义,还能传递信息,建模离 ...

这是你不懂《电路》,关于这个和你说不通。

所谓“短路”,只是串了一个零阻抗元件。而所谓开路,也只是并了一个零导纳元件。

这都不能理解,下面的就没法讲了。

网友A:
当然,对于没学过“拓扑”的人,到此吧。撤了!

楼主:
撤吧,撤吧,实在没法聊了。
看你开路短路定义,就知道你没弄懂端口理论,老是跑口外做**。
也不知看过几本著作,"国内国外基本如此"的结论就出来了,依据莫非是网上看到的,并且贴出来的内容目录?
玩端口你不行,玩拓扑你也没把握,这本书拓扑研究的也很深。

多看点书吧,slee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撤吧,撤吧,实在没法聊了。
看你开路短路定义,就知道你没弄懂端口理论,老是跑口外做**。
也不知看过 ...

所谓“短路”,只是串了一个零阻抗元件。而所谓开路,也只是并了一个零导纳元件。

能联想到
跑口外做**

佩服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
原来"身上没有钱",这句话等价于"money=0"!
老抽要是不画这个图,提示俺,俺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个知识点来!

实在没话说,换个话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涨知识了!!!
原来"身上没有钱",这句话等价于"money=0"!
老抽要是不画这个图,提示俺,俺还不知什 ...

难得你没话说了,那么就讲下一个问题——有意义的端口必然是同时存在电流和电压

通过串入个阻抗为Z的东西,将那个仅一条“电路”构成的奇葩“端口”改造成了一个像样一点的端口。注意到这里有个“Z=0”,说明即便有电流也似乎没有电压,此类端口没什么用处,因为不能传递信息。

下面分析实际使用的流控端口,这里将“Z=0”改成|Z|趋于零但不等于零。其实,考虑流控时,必须考虑信号源。所谓流控,就是采用端口电流控制的受控电压或电流源。工程上,一般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大于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即|Zs|>>|Z|。如果信号源本来就是个理想电流源(Zs理想为无穷大),那么Z只要是为有限即可,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如果信号源不是理想电流源(Zs有限),则要求|Z|<<|Zs|。但是,如果信号源未知,则最保险的说法就是|Z|是个非零无穷小量。总之,无论如何Z都不能直接取零(所以在图中用了引号),这样才能保证信息得以传输的合理物理解释。压控的分析类似。

所以说,合理的端口必须具备电压和电流这两个关联的物理量。

你还是不懂其意义,建议复习1950~1965期间电子学发展史。 我得码个把小时的字,估计得耗掉5M手机流量,心疼!

网友A:
xukun977  你还是不懂其意义,建议复习1950~1965期间电子学发展史。 我得码个把小时的字,估计得耗掉5M手机流量,心疼!

建议复习《物理学》,其历史应该比1950年早很多。

网友J:
物理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建议复习《物理学》,其历史应该比1950年早很多。

建议复习Maxwell's方程,如果没记错是1864年。
两位帅哥这么争论没有意义,把菜端上来,让大家一起品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复习《物理学》,其历史应该比1950年早很多。

思维展不开。。。

提示:
一.两端口之电流镜定义
I1=I2=任意值
V1/V2为任意值

二.两端口之电压镜定义
V1=-V2
I1=I2=0

好了,先给两个,绞尽脑汁圆谎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维展不开。。。

提示:

物理盲,鉴定完毕....

支持老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思维展不开。。。

提示:

可不可以合并?
I1=I2=任意值
V1/V2=任意值
约束条件:当I1=I2-->0时,V1/V2=-1;

但当V1=-V2-->0时(两端口都是短路线时),端口如何表达?此时I1和I2是任意值(0或非0都有可能),Zin=Zout-->0?电流源?电压源?好像都说不过去,有何物理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物理盲,鉴定完毕....

这两个定义本身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能理解。
但往极限推确实有些难以理解。也许是我数学或逻辑太差了,:'(

网友G:
闪了,养足精神看世界杯。
改天再看两位帅哥的论辩。

楼主:
东完论坛主人经常说:某些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亡;你跟他耍流亡,他跟你讲道理。

这里,你跟他讲理论(idea),他跟你讲实际(practical);你跟他讲实际,他跟你讲理论。

两种手法根据主观需要,随意来回切换,你跟他辩去吧!??

楼主:
我是文盲?不然下面这段话我读了10遍,也没看懂在说啥,老6来翻译下大意。

下面分析实际使用的流控端口,这里将“Z=0”改成|Z|趋于 零但不等于零。其实,考虑流控时,必须考虑信号源。 所谓流控,就是采用端口电流控制的受控电压或电流 源。工程上,一般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大于端口看进去的 输入阻抗,即|Zs|>>|Z|。如果信号源本来就是个理想电 流源(Zs理想为无穷大),那么Z只要是为有限即可,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如果信号源不是理想电流源(Zs有 限),则要求|Z|<<|Zs|。但是,如果信号源未知,则最 保险的说法就是|Z|是个非零无穷小量。总之,无论如何 Z都不能直接取零(所以在图中用了引号),这样才能保 证信息得以传输的合理物理解释。

网友A: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

一)“电路”短接端口,致使二端变单端,端口随之消失。这是《电路》盲

二)然后认为流控必须输入阻抗为零(前面说明了并非必须),这是《模拟电路》盲

三)最后用“定义”证明物理定律,那就是《物理》盲

其实,根本不用什么电流镜和电压镜,拿个理想运放来比划一下即可。

楼主:
初中语文课,主题就是概括大意,我来概括下上文。

上文中心思想:Z不能取零。
论据:实用流控源
情形1.信号源是理想电流源。那么Zs>>z,符合期望,于是此种情形z可以为零,而且是最佳。
情形2.信号源非理想。符合z<<Zs的最佳仍是z=0
情形3.信号源未知。最保险的情形是z=0

根据以上讨论,结论是:z=0,最保险。

老抽这是反证法?

网友A:
上文中心思想:Z不能取零。
论据:实用流控源
情形1.信号源是理想电流源。那么Zs>>z,符合期望,于是此种情形z可以为零,而且是最佳。
情形2.信号源非理想。符合z<<Zs的最佳仍是z=0
情形3.信号源未知。最保险的情形是z=0

根据以上讨论,结论是:z=0,最保险。

1/n,n是自然数,当n趋于无穷大时,1/n趋近于零。那厮说,1/n = 0。这应该是《数学》盲滴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

一)“电路”短接端口,致使二端变单端,端口随之消失。这是《电路》盲。

对,拿理想运放来比划更有意思:
理想运放可视为两端口,其输入端是啥?端口电压为零,端口电流为零。

老抽说:电压电流都为零,不能传输信息,这玩意没用!

网友K:
兄弟才疏学浅,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n是自然数,当n趋于无穷大时,1/n趋近于零。那厮说,1/n = 0。这应该是《数学》盲滴节奏。
...

干嘛,欺负我不懂数学?
你这个我现场直播了,好几个学校BBS我都在转发,你到百度搜搜,多少人在欣赏你!巴西杯导致围观的人少了点!!!遗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拿理想运放来比划更有意思:
理想运放可视为两端口,其输入端是啥?端口电压为零,端口电流为零。

你实在是高兴得太早,压控流控是一对偶关系。前面流控都说明了,压控还有问题吗?

理想运放只是个定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在是高兴得太早,压控和流控是一对偶关系。前面流控都说明了,压控还有问题吗?

理想运放只是个定义 ...

是谁在59楼要拿理想运放比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谁在59楼要拿理想运放比划的?

我这是针对你那段说的
提示:
一.两端口之电流镜定义
I1=I2=任意值
V1/V2为任意值

二.两端口之电压镜定义
V1=-V2
I1=I2=0

看你,定义来,定义去的,还绞尽脑汁地找些大众不太熟悉的东西来,多幸苦啊!所以就给你推荐个大家熟知的理想运放定义来。你怎么看不懂啊。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什么《语文》也有点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针对你那段说的

看你,定义来,定义去的,还绞尽脑汁地找些大众不太熟悉的东西来,多幸苦啊!所以 ...

翻狗**嘴,没点老师样。。。

楼主:
某人作出的三个结论全是错的。
先复制:
。。。。。。。。。。。。。。。。。。。。。,,,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

一)“电路”短接端口,致使二端变单端,端口随之消失。 这是《电路》盲。

二)然后认为流控必须输入阻抗为零(前面说明了并非必 须),这是《模拟电路》盲。

三)最后用“定义”证明物理定律,那就是《物理》盲。

。。。。。。。。。。。。。。。。。。。。。。。。。。

楼主:
一)的错误在于,对二端口一点概念都没有,居然在上面能推出3个图是等价的?!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是不等价的,假设激励为1A电流源,那么第一个图中的端口电流等于1A,而第二图中的端口电流是0A,显然不等价。
某人错误地只考虑输入阻抗等价了,荒唐!
第三图还能退化成一点,更是骇人听闻!

楼主:
二)纯粹是污蔑。我看了帖子前三页,我没说过"流控必须输入阻抗为零"的话。在39楼说到VCCS,CCCS 等4种受控源。众所周知,这4种是理想模型,在理想情况下,当然期望电流放大器输入阻抗为零了。但是谁说"必须为零"了?

楼主:
三)这里一直在讨论端口,在讨论z能否为零,这个问题是"物理定律"?
即便认为电路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z=0也不能说是物理定律吧?如果是定律,请问这是什么定律?哪国的哪个人哪一年提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拿理想运放来比划更有意思:
理想运放可视为两端口,其输入端是啥?端口电压为零,端口电流为零。

先不论理想运放的端口条件是Vin-->0,Iin-->0而不是实际等于0;
而且理想运放的Zin和Zout肯定不是0。

前面帅哥提到端口是短路线的问题,并且说这种端口也有意义,这一点我很糊涂,能不能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不论理想运放的端口条件是Vin-->0,Iin-->0而不是实际等于0;
而且理想运放的Zin和Zout肯定不是0。

哪点糊涂?
如果糊涂了,那世界上生产电线电缆的厂家可以倒闭了,电线上电压为零,只有电流不能传递信息。
如果糊涂了,那电表也没用了,里面两副线圈,一个检测电压,一个电流,照他这理论,电流电压不是同时有的,所以不能传递信息,所以没用。
如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点糊涂?
如果糊涂了,那世界上生产电线电缆的厂家可以倒闭了,电线上电压为零,只有电流不能传递信息 ...

帅哥不要偷换概念,这个与电线或线圈么有关系。而且既然是线圈就有电感之类的玩意,Z也不是0。
我们说的是“两个端口都是短路线,根据你的电流和电压镜端口定义,这种二端口网络有何物理意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帅哥不要偷换概念,这个与电线或线圈么有关系。而且既然是线圈就有电感之类的玩意,Z也不是0。
我们说的是 ...

一步一步来,你先给个明确表态:输入端Z=0有没有意义?
站在端口角度看:老抽那三个图,等不等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来,你先给个明确表态:输入端Z=0有没有意义?
站在端口角度看:老抽那三个图,等不等价?

老抽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的观点也是。

我是觉得,
1.V1=-V2-->0,Zin=Zout-->0,I1=I2=任意,此二端口网络,看不出有何意义?
或者,
2.I1=I2=任意(也可为0),V1/V2=任意(或者V1和V2为某一有限值吧),Zin和Zout趋于无穷大,此二端口网络,看不出有何意义?

网友L:
PcwerAnts这个实习生是谁呀?
山寨别人的名字?

由他仿, 他1分钟申请一个ID, 别人3秒钟禁他一个ID, 玩死他
就是“太湿”啦!已经仿了至少10个。

网友M:
都是元老级的人物啊,小弟只能膜拜

网友N(2014-07-12):
不明觉历。。。。

网友O:
楼主什么书  ?求分享
1229416319@qq.com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电路分析比较经典的就3本(老外的)
1 《电路》---nilsson 800多页
2 《电路基础》---图灵的  接近800页

求分享  谢谢
1229416319@qq.com

你到技术交流版块,那里有下载